三菱WORKS3程序中双线圈小疑问?

楼主(2020-04-23):
WORKS3程序里只是多次使用SET指令没有使用过M820的线圈,执行程序检查时显示双线圈,我记得set指令是可以多次使用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RKS3程序里只是多次使用SET指令没有使用过M820的线圈,执行程序检查时显示双线圈,我记得set指令是可以多次使用的呀

只是CheckWarning而已,只是告诉你需要注意双线圈的逻辑问题,并不是编译错误,不影响程序运行。

如果介意的话,你可以在转换时选择不将SET指令列为双线圈检查对象。

楼主:
也就是说不用管它了对吗

网友B:
对于SET不管他,主要看OUT。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