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请问各位大神,变频器除了能够实现改变频率改变转速,还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抛砖引玉,平滑启动,PID,矢量控制,通讯监控电机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说说都是怎么实现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跟PID有什么关系呢?能说说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您要多提供详细信息,网友才好跟帖呢

网友C:
变频器跟PID有什么关系呢?变频器内部的芯片相当于简易的PLC,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从而根据需要实现PID控制。

网友D:
找本说明书看看你就有收获了……

网友E:
变频节能。

网友C:
可以这么夸张的说,你想需要什么功能,变频器几乎都能实现。

网友F:
还是直接讲你想用什么功能?变频器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G:
感觉变频器就是PLC控制电的一台机器

网友H:
说明书说的明明白白。

网友I:
变频器的功能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的。要看说明书的具体描述,好几页纸呢。

网友J:
普通变频器没啥功能,高端变频器你想有啥功能就有啥功能,比如发电回馈电网(四象限),定位运动控制(加装运动控制卡),矢量控制(低转速甚至0转速高扭矩输出,比如工地吊塔不用刹车半空中负重静止)。不过高端变频器烧钱更多,尤其是大功率的型号,五位数六位数,甚至7位数都有可能,估计老板看到报价会吓傻。

网友K:
变频调速是基本功能,其他的功能根据需求来开发

网友L:
看你的变频器的手册!功能还是蛮强大!

网友M:
除了转速和扭矩控制。转速和扭矩能实现很多应用功能。

网友I:
第一,变频器控制感应电机可以改善其工频直驱的功率因数;
第二,变频器控制可以实现感应电机软启动;
第三,变频器控制可以实现电机的转速和转矩控制;
第四,变频器可以实现电机的定位控制(特殊工艺要求);
第五,变频器控制可以实现电机的最佳效率控制(针对风机泵类应用);
第六,变频器控制可以实现恒温,恒压,恒流等外部的闭环工艺控制;
第七,变频器控制可以实现多电机并联控制;
第八,变频器控制可以实现变频到工频,工频到变频的无缝转换;
第九,变频器控制可以实现电机的两地控制;
第十,变频器控制可以上网,实现网络化、异地控制;
...
很多很多,数不胜数的功能,说也说不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