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107BV触摸屏和F3U通讯

楼主(2020-04-23):
设备是老设备,原来是DOP-B07SS411的触摸屏,触摸屏坏了原来的屏买不到,只能买到DOP-107BV的屏。
设备调试结束后,发现一个问题搞不明白。
新触摸屏只有1个COM口COM1
PLC是三菱3U加了一个422的BD卡
触摸屏程序里面非要这样设置才能通讯上
为啥触摸屏非要设成COM2,明明触摸屏本体只有COM1。系列设FX Series,而不是FX3U/FX3GA

网友A:
DOP-B07SS411去年就停产了,代替的就是DOP-107BV;

网友A:
这款COM1与COM2是用的同一个插座,COM1为RS232、COM2为RS422,你用三菱的编程口当然要选COM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B(2020-06-16):
正在学习中,调试好了。台达触摸屏与三菱PLC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C(2021-03-06):
请问版主一个基本上相同问题:我用电也是上述台达触屏,问题是程序能够上载或下载,但同S300联机后触屏显示读不到数据,前检查设置和接线;就像是没连机一样,通讯线是根据手册提供COM图自焊接的,请求回复

网友D(2021-12-27):
引用 网友A:
这款COM1与COM2是用的同一个插座,COM1为RS232、COM2为RS422,你用三菱的编程口当然要选COM2;
腻害,本胖也刚刚开始用这个触摸屏,赶脚很low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