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0-04-23):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只能重装了。。

网友B:
如果有360之类垃圾软件,估计你重装都机会渺茫!!
首先把360系列软件彻底卸载、三菱软件彻底卸载(把注册表相关项目清空),然后再安装试试

网友C:
卸载后再重装下试,还不行就系统重装了吧;

网友D:
我遇到过,XP系统的本,根据网上提供的办法都试过,不能解决,后来只能重装系统,全部软件重装,固态盘,耗时不多

网友E:
卸载后再重装,不能装卸载的版本。
前几天才这么搞过。

网友F:
卸载后重装,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G:
换个版本不行的话,基本上要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