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士NS2000变频器报警E10,求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0-04-23):
各位师傅,一台能士NS2000变频器上电报警E10,查询资料说是模块故障,我用万用表测量模块没事,打开检查发现图片中的二极管击穿,由于对色环二极管型号不了解,不敢比对代换,怕将故障扩大。特求师傅们给与指点,求图片中的二极管型号,或者用什么二极管代换。另外请问色环二极管如何比对,求指教,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是个稳压二极管,拆个好的,测一测稳压值

楼主:
请问,图片中的Z2和Z3稳压二极管是不是同样的型号

网友B:
至今没遇到TVS坏了模块还好的机器,很怀疑你模块已经废了.随便换个,15,18V稳压管,或者拆了不要

网友C:
1楼的方法可以试试,不行就按照3楼的找18v的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对,模块确实废了。我已经拆下模块了,现在准备用15v稳压管试试?

网友D:
18V、19V、20V稳压二极管均可代换。正、负18V双向钳位。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谢谢咸老师。另外我想问下上桥u相的动态电压比另外两相高0.4v,U相下桥的动态电压也比其他两相高0.4v。我换了U相的两个光耦还是一样,这种情况敢上模块实验吗,我该查哪里才能让三相的动态电压平衡,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