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无正文)

网友A:
1.确认下载的软件是否完整,安装时是否有其它软件在运行(要关闭)
2.卸载已安装GOT软件并清理注册表
3.重新安装(安装时不要运行其它程序,自动安装完成即可)

楼主:
我就是这样的都安装不了

网友B:
杀毒软件都关掉
换个版本试试
最麻烦的是系统问题,基本没有办法。

网友C:
提示要重新安装,现在卸载重新安装也不行?

网友D:
使用melsoft的环境删除工具,记得论坛里面的帖子里压缩包的。
重新安装的时候切记一定要把杀毒软件关了。
如何还没用的话,就和我的笔记本一样了,系统的问题。我的笔记本gx works3也是不能运行的,其他的软件都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