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激活

楼主(2020-04-23):
电动车疫情期间放久了,忘断电,可能出现电池失效,电动车动不了,原装充电器充不进,换电池吗?
最近网上看到视频,说自救方法,是否凑效,有电动车的朋友不妨试一下,无效再换电池不迟。
1.原车充电器充不进,先用小一格充电器充电,比如原来是48V,先用36v的充电,充电满后再用48V充电器继续充满。
2.在电池二端接个灯泡,30-40分钟后拆卸灯泡,观察充电器指示,充电器提示充电中,继续充满,如显示不能充电,再接上灯泡20分钟后观察。
如果电池不能从车上拆卸,利用车自带大灯,没有提示充电中,辅助转动驱动轮一下。
不论哪种方式,没有提示充电中,就只有换电池了。

网友A:
锂电池的话一般都有保护板的,不会长时间不用失效;

网友B:
有时间就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C:
原来48V的用60V充电器激活试试……

网友D:
汽车的电瓶,能不能充电,就是通过改变充电电压,看它的充电电流变不变,如果随着电压的提升,电流也随着提升,就可以充电,小电流慢慢的养着充即可。如果改变电压充电电流始终很小很小,说明电瓶必须更换了。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基本道理一样吧,除非是锂电,锂电的充电和铅酸电池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建议用高于充电电压试试,想法和3楼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或许汽车电瓶与电动车电瓶不同
在线看不了的,下载压缩文件

网友F:
是铅酸免维护电池对吧,只能换掉,铅板硫化了。

网友G:
电池寿命也就2年左右!

网友H:
电池激活的方法,早年的电子报都有讲过很多方法,多个方法都验证过,总体来说效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寿命也就2年左右!
在日常维护,当然买的电池要刚刚的
我前辆车的最后一块电瓶用了近6年,在专卖店买的风帆电池,平均每半年拿下来,用电瓶维护器维护充电一下,关注电解液及时补充
电动车没有,所以电动车电瓶没经验,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有一回汽车的电瓶没电了,连车门都打不开。把电瓶拿到专用的充电电源去充电,调了几下充电电压,师傅就告诉我,没戏,电瓶充不进去电了。亏的太厉害。废掉换新的吧。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告诉我,看充电电流。随充电电压的升高,如果充电电流不长,很小,说明电瓶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回汽车的电瓶没电了,连车门都打不开。把电瓶拿到专用的充电电源去充电,调了几下充电电压,师傅就告诉我,没戏,电瓶充不进去电了。亏的太厉害。废掉换新的吧。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告诉我,看充电电流。随充电电压的升高,如果充电电流不长,很小,说明电瓶完蛋了。

然后就花几百买个新电瓶

这两样不到一个电瓶钱,在用电瓶就比别人用的久

再配上这个,应急还有外快可能,这个贵点差不多是的电瓶钱

网友D:
回复 楼主:
嘻嘻,够专业。喜欢鼓捣的,可以有。

网友I:
铅酸电池组硫化了就差不多报废,没有神马激活价值了!
建议更换为锂电池组(磷酸铁锂电池组最佳,那个聚合物电池组都是18650组合的,很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