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电气控制图片上圈出的都是什么有啥作用?

楼主(2020-04-23):
求教下各位 图片上圈出的各是什么时候有啥作用?

网友A:
灭弧用的保护推动它线圈的继电器或者可控硅之类的寿命,续流二极管

网友A:
黄的则是安全继电器的一种,这个要仔细研究透彻!

网友B:
那个小玩意明显是阻容吸收器,用于交流线圈吸收线圈断电时产生的感生电压,这个玩意用于直流效果不是很好;
至于大的黄色的玩意,安全继电器,一般用于控制系统负载电源

网友C:
呵呵楼上正解

网友D:
小的是阻容吸收,大的是安全继电器,原理楼主可以百度一下。话说这接触器用弹片式端子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E:
单相灭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