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1,设置保持型寄存器DT20000开始,
2,全局变量,标签 “GLV单组数据大小”:DT20001,类型为保持型全局变量。
3,只要下载程序后,DT20001会自动为0,断电就不会为0,会保持停电之前的数值。

请教,如何让我下载程序后,这个“保持型”寄存器能保持下载程序之前的数值?

赞一个松下的PLC软件,用起来还可以。帮助也是中文的,F1很好用!

补充一下,

VAR_GLOBAL_RETAIN:保持型全局变量,电源OFF,或者 PROG模式,数值能保持,我下载程序属于编程模式吧?

网友A:
默默的问一句,plc加电池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电池。

断电试过,几分钟再通电数值还在。

不知道是操作还是设置的问题,用松下的PLC好少。。。

楼主:
已解决,编译选项里面。

不知道为啥松下PLC默认都给清除了。、。、、、

网友A:
松下的软件我都是用PWIN  GR7,pro7,目前没有中文手册,只能看帮助,我也是再摸索中,有时间咱们可以多交流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纯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软件我都是用PWIN  GR7,pro7,目前没有中文手册,只能看帮助,我也是再摸索中,有时间咱们可以多交流交流

需要多关心官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软件我都是用PWIN  GR7,pro7,目前没有中文手册,只能看帮助,我也是再摸索中,有时间咱们可以多交流交流

需要多关心官网:

好久没有逛松下官网了!有时间好好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