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今天一个家伙想把60多套设备全部联网(一个网段),一旦笔记本接入编程IP地址发生冲突就好玩了!!!
60多套设备,每套设备最少一个PLC、一个触摸屏,还有不少设备有PROFI NET从站,地址肯定溢出,这种脑残估计没药救了

楼主:
例如假如我做的某一套设备,我的笔记本编程时用的192.168.0.200,现在整个网络这么大肯定该地址被分配,我的笔记本接入准备对设备编程,接入时应该产生IP地址冲突,估计同样IP的那个设备就要发生当机了......
芯片生产行业,到时损失肯定很好玩

网友A:
设密码啊,不让随便连入。

网友B:
应该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吧!

网友C:
这个应该要有管理了,不能随便接入

网友D:
才60几台就宕机?网管吃稀饭的
你的电脑能随便接入,说明企业安全意识太差,我去华能读个PLC程序,要过保卫,技术,.....最后是到现场在每步操作核准下,通过USB读出

网友E:
一个段不是可接入255台嘛?

楼主:
60多台设备,每台设备最少都有触摸屏+PLC,我们提供的设备就有(2个PROFI Net从站、1个耦合器、触摸屏+PLC)5个站地址位,我们在里面有32台设备,32*5=160,我们就占了160个站地址位,人家还有30好几台设备,除非人家的只有触摸屏+PLC还是可以轻松应对,但是我见过好几台每台都有超10个PROFI Net从站,地址数应该超300了,靠一个字节来区分300多个站地址位有可能吗??

网友F:
高上大,学习了。

网友D:
看的有点弧度
原先说60多设备,你的电脑要接入,可能出现地址冲突
现在又出现你们的32个设备,每个设备站5个地址?好像PLC占一个,屏又占一个?屏与PLC不可以用一个地址吗?
32台设备与60台设备有交集,控制不独立,不清楚啥关系。

给他做个跨网段控制,自立一个网段

楼主:
正常在不同设备之间通讯(siemens控制系统之间通信),要么用PROFI Net的耦合器(软数据交换,内部模块都是耦合器软体),要么干脆硬数据交换(就是数字量+模拟量,有对应通道的物理硬件),这样交互通信互相不影响(自身系统当机或者新增以太网地址设备发生冲突不会导致对方设备异常,顶多就是交互数据异常罢了),这种想直接以太网通讯交换数据而且这么大的系统,一个操作不当就可能导致系统崩溃,就算不崩溃也肯定或导致IP冲突产生部分设备当机——这个可是半导体生产设备,要求高可靠性的,实在被这种无知的技术人员感到悲哀——工控的信誉就算被这种人破坏的啊

网友D:
哈哈 IP地址都能让他冲突还表示“有知”?
工控人的信誉在哪里?,不只是要挣钱,还要为客户解决问题
跨网段就会导致系统崩溃,老板在家用电脑控制千里之外的设备还要搞同网段喽,6年前做的项目,客户还不吃了我。

网友G:
回复 楼主:
PLC应该在一个独立的网络吧?设备停机可不是闹着玩!这么多设备首先应绑定MAC地址 唯一识别 网络也不可能和现场办公网络搞在一块,如你所说肯定局域网了10开头。

网友H:
1、互联网组网有很多解决方案,一个网段确实只有254个地址(0不能做地址,1或者255要做网关,256也不能用)。

2、如果设备地址超过254个,一般要给局域网架设路由器来解决,架设路由器以后,可以通过子网掩码的方式扩展局域网网段,并且路由器的作用就是该局域网和外部N个局域网互联的根基。

3、子网掩码来扩展网段也是比较简单的,比如192.168.1.1,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那么这个这个网段只有254个可用地址。当架设路由器以后,在路由表里面添加如下地址:192.168.2.1,子网掩码为255.255.254.0,那么通过2网段又可以增容254个设备了,并且1网段和2网段又能互ping通讯。

网友H:
如果254+254还是不够,那继续扩展的方式就是:192.168.3.1,子网掩码为:255.255.252.0,以此类推,减小子网掩码的数值来扩展网段。

网友H:
局域网还可以使用DHCP来自动分配IP地址,避免人工分配导致的冲突。
DHCP实现的方式也有很多途径,比如局域网内任意一台PC办公电脑可以安装DHCP程序实现,或者直接打开路由器的DHCP程序选项进行开启。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你设定了N个网段,比如(192.168.1.1)~(192.168.2.1)~(192.168.3.1)~......等等,每个网段都需要设置单独设置DHCP来自动分配。

网友I:
网络地址分配一下就好,我现在调试的就是128.128.7.1---128.128.99.250 ,子网掩码255.255.0.0,网址可以有很多的!

网友J:
还好,原来我们做过一个车间块把255个占完的,后面增加三层交换机拓展,最后移交给客户IT部分管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把255地址占完的,你也是奇葩!
标准都是最少预留10个左右地址

网友J:
回复 楼主:
预留了40多都快满了,当然所谓“满”只是个临界点状态,那个时候不拓展就会满。
还有就是问题讨论就问题讨论,如果问候的人的话我建议还是留个电话私下里指教。

网友K:
私下里解决不了的上论坛吐槽,论坛上不能解决的私下里指教[捂脸]

网友L:
禁止DHCP不可以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I:
可算看到一个真正理解IP协议的。。。。。不是所有IP都要192.168.。。。。
虽然设备有点多,但规划好了还是可以的,再说,不隔离有不隔离的好处,调试通讯都比较方便。

而且,现在的ip地址冲突也不像以前那么傻了,新入设备会主动静默的,工业以太网还有有很多优化的。
当然现在随着网络的复杂,确实应该注意网络安全的问题了,不能和以前一样地址随便设,密码一律空了。

网友N:
后加入的设备即使地址冲突,也不会影响原来使用该地址的设备,只是后入设备用不了。并且一般系统都会手动分配IP地址,不会出现冲突。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可算看到一个真正理解IP协议的。。。。。不是所有IP都要192.168.。。。。
虽然设备有点多,但规划好了还是可以的,再说,不隔离有不隔离的好处,调试通讯都比较方便。

而且,现在的ip地址冲突也不像以前那么傻了,新入设备会主动静默的,工业以太网还有有很多优化的。
当然现在随着网络的复杂,确实应该注意网络安全的问题了,不能和以前一样地址随便设,密码一律空了。
我用了一台接入网络的无纸记录仪,它使用的IP地址被其他的设备抢了以后,自己就直接断开和网络的连接了,然后给出提示IP冲突

网友P:
回复 网友H:
子网掩码应该是255.255.252.0而不是255.255.254.0,你下面一条回复写的是对的,这条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