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一台200KVA 一台80KVA电力变压器 生产企业 全部感性负载 要分别做一下无功补偿   一 200KVA 几路 开关型号 大小 接触器型号 大小  二 80KVA应该几路 开关 型号 大小 接触器 型号 大小,,,

网友A:
类似的问题楼主之前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如果仅无功补偿不考虑过低电压提升,200KVA变压器选用450v/20kvar,不考虑电抗器5路应该足够,电容器选定其它就照套用即可。

楼主:
虽然多次讨论 但看似简单的电工基础范围内的问题始终没有接近的内容出现  看下标题下的要求 配置供大家参考讨论

网友B:
你这柜子有散热风扇不,没有夏天要坏,靠太近了。第二你用宽点柜子才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柜子有散热风扇不,没有夏天要坏,靠太近了。第二你用宽点柜子才好一点
正常工作 不会发很大的热  可以不考虑   自然散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