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楼主(2020-04-24):
这是啥呢?

网友A:
制动电阻?

网友B:
看图是一个铝壳电阻,黑色部分是一个温度检测。

网友C:
注意表面可能达到150摄氏度,是制动电阻

网友D:
标识是电阻,也可能是加热板,有些电柜配置除湿加热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检测温度用的,不可能是电阻。

网友F:
应该是加热板,黑色部分是温度检测

网友G:
泄放电阻。

网友H:
是刹车电阻吗

网友I:
加热除湿用的,这个在现场设备用的多,室外雨天的湿气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加热除湿用的,这个在现场设备用的多,室外雨天的湿气大
嗯 ,现场一些空调控制柜里常有这种东西 。

网友K: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吧?谁家的温度加热除湿板不加护罩给人乱摸?还侧面不搞风扇增加效果?

网友L:
刹车电阻!

网友E:
这不是电阻,里面是双金属片。大功率管检测温度。温度到达时断开,温度降下来时又合上。使过热的大功率管哲作休息。保护大功率管!

网友M:
白线接的应该是温控开关,或热敏电阻。红色的应该是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