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出口国外的机器,我的机器设备电压在国内工厂测试的,选的是单相220V供电,功率12KW。
到了国外,所在国家提供的电压标准是3相220V,
1.是否需要给设备单独配一台变压器?将国外的3相220V变成单相220V供机器使用?
2.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其中的2相,不需要配变压器了?
 十年前论坛里有类似的帖子,没讨论出个结果。
请没有经验的不要乱谈论,你要用过,见过才说,毕竟这是关系到机器的安全问题

网友A:
涉及问题,你的设备保护是什么保护?外壳是接零还是接地?国外的三相系统是什么制式?TN-S?TN-C?TT?IT?还是别的什么?
这些问题要搞清楚,否则最好还是单独变压器供电

网友B:
楼主的电机目前是单相220v的,用中国的电压是单相线电压220v,
然后出口到国外的设备是单相220v,三相220v的三根火线两两之间都是220v,也是相电压是220v,所以不用加变压器

网友C:
唉,该怎么用还怎么用呗。难道说你在国内没用过单相380V的电器吗?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只接A-B,或者B-C,或者C-A。都是单相的220V呀。要什么变压器呢?

网友D:
出口设备电源频率也是要注意的,不单单是电压问题。

网友E:
只要容量够了,直接使用,频率一致就可以了;
再说变压器也没有三相220V变单相220V这种变法;

网友F:
电压一致就可以用,注意接地保护就好!

网友A:
如果国外三相线电压是220V,中性点直接接地,,而这边220V设备采用的是保护接零,即零线接外壳的话,直接用的情况,相当于火线直接接地短路。

网友G:
最好是用380/220变压器,做一下全设备运转测试。国外出了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H:
可以放心直接用,我单位出口墨西哥的设备也是这样,他那边是三相220V,60hz,电器全部用我们国内的,电机考虑频率不一样,皮带盘改装,设备二年多了,客户没有反应有故障……

网友I:
变压器有3相变2相(基本上都是列车拖动专用,例如高铁的变压器大多数就是3相220KV变2相25KV),你这个玩意电压一致只需要考虑频率是否在规定范围即可,如果50Hz电机直接用在60Hz电源(电压一致,而且没有变频器之类驱动)会转速过高,如果是风机泵类等等非线性负载的话可能过流烧毁

网友J:
可以,在数控车床上我就是这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