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PLC程序,博图下载报错

楼主(2020-04-24):
这是借的图,问题是红色那条SAFETY PROGRAM。
实际情况是有一个安全PLC,里面有程序,但是没用了,我想测试几个模块,就在这个PLC后面挂了几个模块,新建了个项目,程序里除了自动生成的几个安全程序块什么都没有,安全密码已启用。
一开始就报这个错误,后来发现编译软件有个:软件(复位存储器预留区域),点完就能下载了;
然后测试,断电,换模块,上电,下载程序又不行了,再点那个编译也不行了

网友A:
safety program展开是什么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和PLC里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和PLC里不一致
这个需要提供详细的信息,怀疑检查一下版本,模块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