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与S7-200的MODBUS问题

楼主(2020-04-24):
我想用SMART作为主站 200为从站 用modbus 指令 但是主站一直显示错误代码3时间过长 我检测了程序和接线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集成的串口通讯 主站的引脚3对应从站引脚3主站引脚8对应从站引脚8 接线没什么问题 程序如图 也没问题

楼主:
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把主站的M10.0改成sm0.5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还是没用

网友B:
各状态和结果情况发来一下.

楼主:
程序上传一下 请麻烦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C:
主站程序大概看了下,暂未看出问题
从站问题就比较多了:
库存储区和程序中保持寄存器使用地址有重叠!这不好吧!

网友C:
主站库存储区从VB307开始,程序中MBUS_MSG指令已然用到VB306了,你就不能错开点吗?搞不好又要重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

楼主:
重新分配之后还是通讯不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搞不懂。。。

网友D:
用Modbus调试软件
或触摸屏软件在线仿真
测试
判断200还是SMART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还不行的话,用第三方工具单独测试一下主从程序

网友E:
你用200的NETR/NETW不是更好吗?还不需要编程

网友F(2020-07-19):
怎不不先试最简单的程序呢?把通讯搞上再加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