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西门子PLC1200与远程IO通讯,有时候通电等很久都通讯不上。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还有其他信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故障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极少数)开电要等很久都没有通讯上,断电再开又可以通讯

网友B:
通讯线没虚接吧,用了很多远程I/O都没遇到这样的,波特率参数设置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具体什么型号的I/O?哪种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PN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PN通讯的

网友D:
同问,
目前没太大是数据结果,但是现场发现偶尔会有启动不起来的现象,目前来看有点随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