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求教一下EBpro元件中的 “PLC控制元件”怎么应用?看了使用手册中的介绍,不是很理解,如里面的“切换基本窗口”,该怎样设置呢?还有其它的,看来看去不是很理解,请各位指教,最好有和三菱的实例解释

网友A:
假设你设定为D0,如果需要切换到某个画面就往D0里面传送该画面编号好了。比如12号画面,MOV K12 D0搞定。

楼主:
这样的,我在PLC控制元件设置了LW0,然后在10号画面设置了一个多状态开关,同样设置为LW0,如当前如我要切换到12号画面,写入常数12,离线模拟按下开关无反应,是不是不可以在屏上这样设置的?还有其它的几个,大师能否解析一下,谢谢你啦

网友B:
正常是用plc控制切换画面的。

楼主:
师傅你好,刚才我连接PLC试了一下,如图设置,还是没反应,麻烦看看我哪里的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A:
把这个勾去掉,另外plc程序最好用上升或者脉冲指令,MOVP K11 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勾去掉,另外plc程序最好用上升或者脉冲指令,MOVP K11 D0

谢谢指教,可以了,就是这个勾没去掉。还有再请教一下,那个PLC控制选项怎么用的?手册上是欧姆龙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PLC控制选项,没看到有,截图看看

楼主:
看手册是否要新增四个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