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如题,手上有第三版的
还有大家现在做电气设计,都是看什么书做标准呢,
请大神推荐一下一些常用又实用的书嘛

网友A:
不管现在是第几版,第一版永远是基础。自动化传动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都在第一版。那一版讲的都是模拟电子时代的知识。与传动有关的控制和逻辑运算,都是用分立元件或集成电路搭的,没有智能的信息或数字时代的信息。如果有,也是单板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现在是第几版,第一版永远是基础。自动化传动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都在第一版。那一版讲的都是模拟电子时代的知识。与传动有关的控制和逻辑运算,都是用分立元件或集成电路搭的,没有智能的信息或数字时代的信息。如果有,也是单板机之类的。
最基础最实用表情  有其他关于电气设计,电气自动化的书推荐嘛

网友A:
没有什么推荐。这本手册就是一个工具书。在设计系统时,可以查询一下,以作为参考。实际工作中,就是用什么品牌的产品,就读它的使用手册。搞专业设计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能把过去的教科书内容,灵活地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这个很重要。参考书一般就是产品的使用手册。

我所以这么多年喜欢使用西门子的交直流传动产品,就是因为西门子的产品手册里,讲的技术性,理论性非常多。工作的同时,也是学习技术知识的过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