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型2.2kW变频器参数调节问题

楼主(2020-04-24):
一台台达M型2.2kW变频器上电正常显示H000.,参数只能调p00的第一项主频率输入来源设定,况且只能调到01,其它各项均不能调。问一下论坛的大侠,这个问题是主板被别人锁住了吗?怎样解锁?换一块别的主板参数可调。

网友A:
这种问题,属于操作和使用问题。最快的响应当属找台达的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求助。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监控和操作方式。直接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是最靠谱的。

网友B:
P10 P11 加减速时间也调不出?

网友C:
有一个是参数全部锁定,哪个参数忘了,你看一下说明书,我也遇到过这情况,改了就行了

网友D:
好像是P76是参数锁定设置,查说明书吧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是参数被锁定了,我不知一起按住了哪两个键,结果参数恢复可调了

网友E:
按住EMTER10秒即可解锁

网友F:
按住ENTER 10秒吧!

网友B:
P76设成0;

网友G:
估计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