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200SMART
假如机械设备丝杆精度不高,用GOTO指令完成第一段后,X轴当前位置VD0=100.02(也有可能小于),Y轴VD4当前位置=199.98(也又可能大于),而X轴的目标是100.0。Y轴的目标是200.0。现在再次调用GOTO指令完成第二段,启动条件如果用比较(当前值和目标值比较)那么就会出现启动不了的情况。
说明:GOTO 指令每次用时调用,而每的点的位值都调用指针给予/

这个左思右想怎么写都有bug,不完善。
有没有能解开此死循环的。
上面的时2种做法,感觉都有漏洞/第二种只是转换了

网友A:
。。。。。X/Y轴的误差 0.02   如果是毫米单位,这点误差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你的项目这样的误差是不可忍受的,那就真有点难度了。

          我占个位,也学习一下大拿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