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接收一台SB70变频器,现场带风机用不定时报ERR12(功率器件保护),查故障时电压电流都正常,拿回来打开也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教大神们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A:
碰到过几台大功率的机子逆变模块触发端子插簧腐蚀接触不良时好时不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变频器是5.5KW的,模块是直接焊接在印制板上的。母线串灯泡启动后用万用表测驱动电压也正常。关键是现场隔几天甚至多天才报故障,在维修室也无法复现,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