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这个是什么部品啊,下面出现一滩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部品啊,下面出现一滩油

上面一滩黄字

网友B:
中间还有一滩银灰色的东西

网友C:
过滤器吧,还是油水分离器?

网友D:
应该是过滤空气中水分油脂的,要定期排水!

网友E:
有可能是水分离器或油雾化器。

网友F:
气动系统的供气控制部件,调压+油水分离(因为压缩机打压空气的过程中需要润滑,另外气体压缩过程导致温度升高,高温气体降温过程会产生水珠,所以经压缩机压缩出来的空气含油含水极高)。
看来你是新人入行,还有很多电气控制或者机械控制系统,上万个控制部件的名称和作用都需要逐一掌握。

网友F:
但是这种油水分离器效率和效果均不高,所以市面上有更大块头的空气干燥机兜售,其实就是一部小型压缩机制冷机。原理就是让从压缩机出来的高温压缩气体迅速降温。
另外如果生产线对压缩空气的含油率要求极高的话,一般会在供气系统的管道中设置多级油分离器,就是图片那种,但是块头更大,数量更多。

这些供气部件也是需要定期维护的,不是安装之后就一劳永逸不闻不问,可以服役N年而不会损坏。

网友G:
SMC的微雾分离器,过滤用的。

网友H:
简单的管道链接,硬是多用两个直角弯头,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