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比如电动自行车和四轮电动车辆?

网友A:
肯定可以,就是各种指标是不是优秀的差别.

网友B:
没错。只要是驱动力足够,步进电机也是没问题的。关键取决于驱动转矩是不是比负载阻力大。只要不是小马拉大车那种,就完全可以的。

网友C:
就驱动这个功能来说是可以的

楼主:
现在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电机,似乎也是靠脉冲信号来驱动的,是这样吗。

网友D:
电动自行车多是用直流电机,与步进不一样的;

网友E:
只要你的电机的功率足够大就可以,但你的驱动要配套

网友D:
步进主要是定位使用,还有对应转速范围小,所以并不适合在电动自行车上用,除非你改装着玩;

楼主:
一语中的,确实如此,还有速度模式,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F:
步进电机效率远低于无刷电机、有刷电机等等,电动车要求的就是最少能耗跑最远距离,脑袋没有生锈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