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4):
普通AD模块可以测量热电偶温度吗

楼主:
手头有14bit的AD模块,没有温度专用模块,直接用AD模块测量的话,误差比温度模块大多少?

网友A:
不能测热电偶.ad模块一般是0-5/10V范围,热电偶一般mv级别,1/1000,14位极限约1/16000,16个分度,基本测不出来.

网友B:
要加一个变换器,先把温度信号变换成电压信号!

网友C:
普通的变送器几十元一个

楼主:
现场应急增加4路热电偶,我只备用了2路,设备急着调试,采购的话最快下礼拜二或者礼拜三才能到货

网友D:
不行。热电偶输出信号太小太弱了,且还要冷端补偿,线性矫正。

网友E:
需要加一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F:
如果就是调试,倒无所谓,热偶的输入信号是毫伏信号。接上先调其他的功能,待模块到了再换上去调。

当然如果AD的输出是智能的,也可以根据热偶的非线性曲线标定。一样用。把热偶的温度/电压表置入智能设备里,见一个AD输出电压,查表出温度结果。做自动的非线性修正。这个在用单片机时常见。

网友G:
如果你要检查热电偶是否正常就根本不用这个方式,万用表就可以(很多万用表有测温功能),如果你要调试,挂到你有配件的那两个通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