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伺服电机垂直方向安装,那电机的报闸线圈是怎么锁住的

网友A:
在线圈没电时抱闸利用弹簧的力把轴抱住,线圈得电产生磁力把弹簧顶开,这个时候伺服驱动器也有电使能了,就交给驱动器锁住了。所以有电没电都是控制住的。

网友B:
这个 可以去了解一下CNC  Z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