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伺服电机垂直方向安装,那电机的报闸松开的话,会不会往下掉

网友A:
应该会往下掉

网友B:
会往下掉,正常工作时,抱闸松开,要用SERVO ON信号锁定。

网友C:
又不是靠重力的,怎么会往下掉呢?不懂.

网友D:
伺服要使能!

网友E:
如果伺服负重也是在垂直方向的,伺服在使能的情况下是不会往下掉的,但是垂直方向负重的话一般要装抱闸.因为如果突然停电没有抱闸是会往下掉的.

网友F:
电机的报闸松开的话,会不会往下掉?这就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传动,如果T型丝杆螺纹,就不会下滑,因为它可以自锁,但如果是滚珠丝杆,那肯定往下滑,因为滚珠丝杆阻力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