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四台信捷10轴XD5E-60t-E之前通讯,如何解决延时,减少通讯延时时间,有什么好的方法。各路大神各显神通!!!

网友A:
口罩机?

提高通讯速度,

波特率整高一点,通讯线换好一点减少通信错误引起的延迟。

网友B:
这系列不都是自带以太网口的吗?100M的通迅速率还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手册太乱了,找不到要用的是哪一个部分。

网友C:
断开部分的轴,检查系统延时是否真是由于系统链接过多造成的延时,延时严重有时候是由于硬件原因的

楼主(2020-08-03):
回复 网友B:
以太网通讯没搞过感觉好难  有没有案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