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不接负载检验其功能好坏吗?

楼主(2020-04-25):
手上有台好久没用的优利康变频器想测试下其好坏,请问能在不接电机负载的情况下测试吗?怎么测?因为我是个初学者拜请师傅们赐教!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模块是不是有短路的?或者是不是符合桥式整流电路特性的。仅此而已。另外输出悬空状态,上电能看的也就是显示器有没有显示缺道的?有没有奇怪的乱码?还能测什么呢?

网友B:
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变化可以大致判断好坏,有那么大功率的变频器场所,居然找不到一台小功率电机试验?

网友C:
可以测个大概。

网友D:
上电看看显示状态,调一下参数让变频器运行起来,测一下三相输出平衡不,仅此而已, 没有负载不能测帯载状态

网友E:
灯泡 是可以测试的

网友F:
如果上电后启动机器不能正常显示就不用测量,显示正常的话再考虑找个电机做负载也不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小电机家里有,但我想先不接负载测试下变频器,再带负载电机测试,不知能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不接电机能不能通电检测变频器,会不会对变频器造成什么影响不?

网友G:
不接电机测试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不能确认是否功能正常而已;

网友H:
接三个灯炮,调频率观查三灯炮亮度变化在配和电压测量,实际带载能力是否正常,还是需要带电机来检验的。

网友I:
不接负载肯定是不全面的,功率功能相关检测是无法得到展现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不行的。不是说了吗,通电之前,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输入和输出的状态,只要有二极管桥式整流的特性,就可以上电了。注意,万应表测试时,用二极管档,输入或输出对直流母线端子的正极和负极分别测试,且互换表笔。很简单。

通电以后,检查,直流母线电压和显示器的指示状态,正常了,再接电机,运行试验。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因为刚开始担心通电不接电机负载会造成IBGT损坏,看到大家的帖子回复,今天又下载了咸工的《变频器检修快速入门》,终于明白了,以后的路还需各位大师的指导!

网友J:
变频器可以作为一个三相电源来用,这么大的变频器,还是需要带上负载才能测试出性能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