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最近接修一台ABB ACS510 37KW的变频器,现场报故障F0022,查手册,说的是电源缺相:DC回路的纹波电压太高,检查以下两项:1、主电源缺相;2、熔断器熔断。

客户是加油站将汽油从车上抽出来再加压打进储油罐内,当电流小于35A时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至50Hz,一旦单向阀打开以后电流升至45A左右,主回路电压开始降低(三相395伏,直流回路电压从600伏下降至565伏左右,万用表和变频器检测一致)。现场已经更换上线接触器,工作时已在线测量三相进线电压无异常,变频器内部的整流模块和主回路15伏继电器已经更换。

分析:主回路电压跌落确实比较大,已经对变频器内主回路电容用电容表测量,标称385伏560微法,实际测量530微法,外观无损坏,重量一致。因目前不在现场,只有一台5.5KW电机试机,已将主电容拆下,主回路更换2个400V255UF电容,空载试机,电压跌落不明显(可能容量还不够小)。电压检测电路与电路图基本一致,X4端子的11脚2.45伏(母线电压检测使用,送入主板),用调压器改变输入电压,变频器主回路电压检测准确,与万用表实际测量一致。

因为现场有两台一样的ABB 37KW变频器和电机,客户一用一备,已经更换故障变频器至正常的一路,故障依旧,还更换了正常的变频器至故障一路,依旧正常,基本可以断定是变频器故障无疑。

目前,实在是没有思路和测试方法了,还恳请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补充:电容拆下,已经测量了模块的上下桥的静态和动态电压,是一致的。已经更换了除主回路电容以外的所有电容。

当时第二次去现场试机时,带的还有一台ABB 37KW的变频器,这个变频器和这个客户不是一家,据客户说故障是无法运行至给定频率,即给定50Hz,实际达不到50Hz,暂时没修,带到现场以后,下载故障变频器参数以后,还是同样故障。并且重新恢复出厂以后,用标量运行还是报F0022故障。现场的电机带了一个类似于两个活塞,反复运动做工,电流可能会有点突变。起码用钳形表卡三相电流时是一致的,空载输出电压也比较平衡。现场更改参数26.06(开关频率)从4KHz——8KHz,无效。

所以,现在比较头疼。

网友A:
电解电容容量误差10%应该正常。
1、三相整流桥?
2、三相电源?
3、充电接触器触头?
没有看懂,其他变频器也报同样故障?
哦,楼主已经确认三相电源OK,充电接触器更换,整流桥更换,前接触器更换。
启动后测一下2只电抗器2端电压?查一下电压降降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容量误差10%应该正常。
1、三相整流桥?
2、三相电源?
3、充电接触器触头?
没有看懂,其他变频器也报同样故障?
哦,楼主已经确认三相电源OK,充电接触器更换,整流桥更换,前接触器更换。
启动后测一下2只电抗器2端电压?查一下电压降降在哪里了。

1、3已经更换,2在现场带负载的情况下已经测量了,正常,前接触器已经更换了。其他一台同样变频器确实也报同样故障。

目前这个板已经更换了两个68微法的电容,因为三相电另一个同事在试机,下午测试一下这个压降究竟降低在哪里了,再回复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容量误差10%应该正常。
1、三相整流桥?
2、三相电源?
3、充电接触器触头?
没有看懂,其他变频器也报同样故障?
哦,楼主已经确认三相电源OK,充电接触器更换,整流桥更换,前接触器更换。
启动后测一下2只电抗器2端电压?查一下电压降降在哪里了。

其他一台同样变频器确实也报同样故障。
应该说明不是变频器故障吧。

网友B:
ACS510是用于风机和水泵的变频器,用于活塞泵这种冲击负载明显选型不对。
1,测试电缆、电机对地绝缘电阻。
2,用能测直流的嵌表测三相进线电流和出线电流是否平衡。
3,示波器带高压头测试直流总线纹波。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
直流中线电压完全没有问题,AC380V时DC525V就是正常的。
既然换其它变频器也报同样故障,那么大概率故障可能是负载或变频器参数的问题。由于电机负载冲击导致直流总线纹波增加,才报这个故障。
1,变频器参数查一下电机电压。
2,如果板子上还能加直流总线电容,就在加1组或2组。
3,对直流电压检测回路并入电容滤波,降低敏感度。这个措施应该最有效。

网友C:
你没观察备用机直流回路电压有无下降?我觉得电流上去了降那么点也无所谓嘛!直流电抗器压差检测电路你看过有无问题?!

网友D:
驱动板故障

网友E:
我记得以前有人发过类似故障,母线电压低和你这个故障是两个代码,你这个好像是电抗有压降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容量误差10%应该正常。
1、三相整流桥?
2、三相电源?
3、充电接触器触头?
没有看懂,其他变频器也报同样故障?
哦,楼主已经确认三相电源OK,充电接触器更换,整流桥更换,前接触器更换。
启动后测一下2只电抗器2端电压?查一下电压降降在哪里了。

昨天下午没测试成,现在是两个68微法电容,电压降基本是电容两端,充电继电器和电抗器测不到电压。目前测试的电压和现场的电压降基本一致,带5.5KW电机不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观察备用机直流回路电压有无下降?我觉得电流上去了降那么点也无所谓嘛!直流电抗器压差检测电路你看过有无问题?!

备用机确实有电压降存在,只是电流小的时候,只是电流小的时候降的小。当电流30安,母线电压580伏左右,45安也是560伏左右,电压跌落比较线性,可以一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S510是用于风机和水泵的变频器,用于活塞泵这种冲击负载明显选型不对。
1,测试电缆、电机对地绝缘电阻。
2,用能测直流的嵌表测三相进线电流和出线电流是否平衡。
3,示波器带高压头测试直流总线纹波。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
直流中线电压完全没有问题,AC380V时DC525V就是正常的。
既然换其它变频器也报同样故障,那么大概率故障可能是负载或变频器参数的问题。由于电机负载冲击导致直流总线纹波增加,才报这个故障。
1,变频器参数查一下电机电压。
2,如果板子上还能加直流总线电容,就在加1组或2组。
3,对直流电压检测回路并入电容滤波,降低敏感度。这个措施应该最有效。

1和2,目前确实没有用摇表测试绝缘电阻和用直流钳表卡电流,如果还查不出问题,只能再去测试一下了。
3,暂时测不了,目前只能用指针表粗略测试了。
中点电压没问题,运行以后,空载输出输出分别对正和负测过,都平衡。
电机负载冲击确实存在,因为两个活塞压缩时电流肯定会变大,目前也是在这方面测试,现在用两个68微法电容串联测试5.5KW电机,空载试机,电流显示4.5A,有线性电压降,不报警,无法暴露问题。
变频器内部所有电容位置已满,无法再添加,并且同样体积的电容,没找到比560法电容再大容量的电容。
参数问题,已经参考另一台变频器,上次把另一台参数复制过来也是一样的F0022,恢复出厂以后用标量控制也一样。

目前遗漏的只有测试绝缘了,参数方面现场更改过开关频率,变频器功率,电流,制动,加速时间等,也可能没改到起作用的参数。
现场有6台加油机,附近没有大功率用电器,输入电压稳定,因为去年出现过一次也是报F0022,当时发现是上一级的接触器有问题,这次是先换的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静态电压记得是-4.2伏和0伏,动态3.5伏左右,动态和静态都比较平衡。空载输出对正和伏也平衡,三相交流也平衡。这都是拆掉主电容,没有拆逆变模块时测试的。
不知道你说的驱动板故障,指的那方面或测试方法有什么不同,希望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抗器压差检测呢?就是两侧继电器下方那2个5脚光耦

网友A:
2台变频器试用,都是同一种故障,不要检查变频器了。
从电源上查。在变频器、电机启动的过程中,分别测三相电源RST电压,或直流母线电压,看是否有变化。严重怀疑交流电源供电回路(包括变频器接入端子回路)接触不良,有一定的内阻,特别是前端有接触器时。务必不要空载时测量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抗器压差检测呢?就是两侧继电器下方那2个5脚光耦

你是说这部分吧,1、2脚电压0.00伏,3——4和3——5脚电压是5伏,充电接触器供电脚两端都是1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变频器试用,都是同一种故障,不要检查变频器了。
从电源上查。在变频器、电机启动的过程中,分别测三相电源RST电压,或直流母线电压,看是否有变化。严重怀疑交流电源供电回路(包括变频器接入端子回路)接触不良,有一定的内阻,特别是前端有接触器时。务必不要空载时测量电源电压。

出问题以后,客户第一时间更换了上面的接触器。我到现场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的了RST三相电压,很平衡。之后第二次再次带负载测量RST和直流母线电压,运行至50H,发现母线电压在20A以内电压在600伏以上,到30安时母线电压在580伏左右,此时因为有单向阀的缘故,电流无法继续上升;过几分钟以后电流上升至40A,母线电压到560伏,然后几分钟就报F0022了。RST电压,无论电流多大,都在400伏以上,最大405伏,很平衡。

变频器三相输入端子已经拆下查看了,没有接触不良。

出问题的这台和另一台对比,这台在电流40安时,母线电压会波动,最高580伏,即在560——580伏之间波动,没什么规律,对比另一台在45A时,母线电压可以一直维持在560伏左右,相差几伏。所以,上次再次带回,基本可以确定是母线电压波动造成的,但是我现在用两个68UF电压串联接入正极和负极内,空载测试5.5KW电机,电流显示4A多,母线电压最低降到560伏,可以一直运行,不报F0022。我一直想找方法让问题重现,实在想不到其他的测试方法了。

电流互感器供电分别是-7.5和+7.9伏,静态测量输出脚分别是-2.4mv和-1.45mv。运行以后互感器有高频的声音,不过两台变频器都存在这样的声音。按其他变频器来说,一般不会是互感器问题。

楼主:
另一台变频器,没有故障记录,客户反映问题是给定50Hz,实际只能运行至30多Hz,类似于带不起负载,目前这两个变频器在同一现场都是同样故障,如果从这个思路入手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是参数不合理,不知道那些参数可以改善,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望指教。

网友C:
伤脑筋了!要是我就想办法自己带个满负载看看,会不会触发故障!电压波动要么,吸收电容,电抗器,还有电机反馈(电机异常反馈只能是主控板出现问题),还有你故障机和备用机是不是同一个电源?那个频率上不去要么限流了,要么主板坏了!ABB 小功率主板坏的几率其实挺大的!

网友A:
看描述,当大电流负载时,母线电压即使降低,也达到560V,可以肯定母线回路正常。
奇怪在于:
1、2个变频器表现同一故障;
2、三相电源回路没问题;
3、负载没问题;
如果是变频器三相检测电路的问题,2台变频器的三相检测电路同时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个概率几乎为零。既然概率为零,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变频器的三相检测电路都不可能有问题;由此很容易推断出,2个变频器都没问题。

你再仔细理一理整个过程。可能你的描述不够完整,或者干脆有误,由此引发的判断当然就是全部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伤脑筋了!要是我就想办法自己带个满负载看看,会不会触发故障!电压波动要么,吸收电容,电抗器,还有电机反馈(电机异常反馈只能是主控板出现问题),还有你故障机和备用机是不是同一个电源?那个频率上不去要么限流了,要么主板坏了!ABB 小功率主板坏的几率其实挺大的!

满负载现情况下不方便测试触发,吸收电容你指的是输入三相之间和地之间的电容和电阻吧,拆下看过,除非内部有问题。电抗器刚才看了,目测没有变色。电机反馈这个不知道怎么测。

频率上不去,你说的限流什么意思?主板参数限流?

实际上这两个变频器在现场,除了没有交换测试主板,参数是复制原来变频器的,并且其中一台参数恢复以后,用标量控制也不行。

刚才又请教了一下同行,问题可能出在互感器,互感器动态输出不稳定,这个需要想办法测试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当大电流负载时,母线电压即使降低,也达到560V,可以肯定母线回路正常。
奇怪在于:
1、2个变频器表现同一故障;
2、三相电源回路没问题;
3、负载没问题;
如果是变频器三相检测电路的问题,2台变频器的三相检测电路同时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个概率几乎为零。既然概率为零,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变频器的三相检测电路都不可能有问题;由此很容易推断出,2个变频器都没问题。

你再仔细理一理整个过程。可能你的描述不够完整,或者干脆有误,由此引发的判断当然就是全部错误了。

刚才又请教了一下同行,问题可能出在互感器,互感器静态没问题,但是动态输出有可能不稳定,这个需要想办法测试一下再说。

还有一个目前没有测试,就是现场的电机没有用摇表检测。

如果实在还测不出来,也只能带着工具去现场想办法了。

楼主:
请教各位,如果互感器的动态输出有问题,加上带的是活塞类负载,当电机电流忽大忽小时,互感器检测到电流忽大忽小,主板给驱动板的信号会不会也跟着变化?就是相当于一个振铃或共振,导致更加的不稳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说备用机可以用么?备用机用的不是故障机那个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当大电流负载时,母线电压即使降低,也达到560V,可以肯定母线回路正常。
奇怪在于:
1、2个变频器表现同一故障;
2、三相电源回路没问题;
3、负载没问题;
如果是变频器三相检测电路的问题,2台变频器的三相检测电路同时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个概率几乎为零。既然概率为零,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变频器的三相检测电路都不可能有问题;由此很容易推断出,2个变频器都没问题。

你再仔细理一理整个过程。可能你的描述不够完整,或者干脆有误,由此引发的判断当然就是全部错误了。

刚才又请教了一下同行,问题可能出在互感器,互感器静态没问题,但是动态输出有可能不稳定,这个需要想办法测试一下再说。

还有一个目前没有测试,就是现场的电机没有用摇表检测。

如果实在还测不出来,也只能带着工具去现场想办法了。
电机、电缆没测?这是最大的疑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如果互感器的动态输出有问题,加上带的是活塞类负载,当电机电流忽大忽小时,互感器检测到电流忽大忽小,主板给驱动板的信号会不会也跟着变化?就是相当于一个振铃或共振,导致更加的不稳定?
原设计针对这个负载,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备用机可以用么?备用机用的不是故障机那个电机?!

是那个电机,今天忙,没顾上检测互感器,已经购买两个新的互感器,明天下午可以检测一下,不过不一定能检测出问题,因为5.5KW空载比较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忙,没顾上检测互感器,已经购买两个新的互感器,明天下午可以检测一下,不过不一定能检测出问题,因为5.5KW空载比较稳定。

当时确实没检测电机电缆,实在不行,换新的互感器再去现场检测吧。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是内部电抗器接触不良,发现好多机器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F:
一般修ABB机子要把主板那个端子排每个脚电压静态都测量一遍,严重怀疑你电压检测后级电路有虚焊,换块主板看看,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G:
建议:1检测该加油站进网电压,37kw变频器运行前后的电压,空载及重在电压。
     2检测接入变频器三相电源空气开关或接触器触点是否有个别烧损严重,变频器重载运行时消耗电流大,接触不良。

楼主:
昨天又去现场安装测试了,目前为止,除了已经更换的配件以外,这次更换了互感器,到现场问题依旧。

上次没测试的电机绝缘,这次测了,没问题。

现场还将母线的正负与正常的变频器母线正负并联,相当于用两套整流和主电容,问题依旧。

单独测试,即交流输入410伏,直流空载570伏,母线电压在10——20多安正常压降,即560伏,但是当增加到30安以后,母线电压会升高,最高到650伏,实在不解。
现场有三台ABB变频器,出问题的是37KW变频器,使用45KW的变频器也出现同样的故障,即F0022电源缺项。但是用45KW的重载变频器可以正常使用,(因为这台变频器带的虽然也是37KW电机,但是用37KW变频器是带不动的,即频率无法达到50Hz,电流只能维持在20安,无法打开单向阀)。

现场终于搞清楚带的负载了,是液化石油天然气从储液罐出来,经过柱塞泵,然后又个单向阀,之后到蒸发设备气化,然后进入加气机给汽车加气。由于是液化石油天然气,已经排除了中间含有的油和水造成的负载变化,即气转液,液转气,中间不会存在杂质,并且是从底部抽出液体,液位1米高,可以排除中间混有空气。柱塞泵有三个,交替压缩做功,即相当于三缸发动机,三个活塞在同一个曲轴上,角度相差120度,转动一圈压缩三次。

期间与气站的工程师沟通,说的是变频器选型不合理,应该用重载型的,结果用的通用型的,目前由于这个变频器老化,现在带不动了,需要更换重载变频器。由于我不懂该设备是否真有问题,无法排除甩锅可能,由于这台变频器客户已经使用两年多了,即便老化造成的,问题仍然是出在变频器,排除甩锅可能,这是技术问题。

如果是设备问题,由于不懂该设备,无法评论,这个还希望大家解惑。

这是负载视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kTyR7yz3ccYYsqL88wBg 提取码: gy2g

这是正常设备带负载的视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B_E8EKTuuOxYrMunLmh6A 提取码: hmbe

这是两个变频器并联母线的视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1gJp5BiorSap7esoUpBpw 提取码: nr5g

这是问题变频器的视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5MtCFYw1XQ1wvORThIvg 提取码: gjth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是内部电抗器接触不良,发现好多机器是这样的故障。

一直没去现场,不好回复。昨天去了,即便使用45KW的变频器还是出现同样故障,其他的看我回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1检测该加油站进网电压,37kw变频器运行前后的电压,空载及重在电压。
     2检测接入变频器三相电源空气开关或接触器触点是否有个别烧损严重,变频器重载运行时消耗电流大,接触不良。

1、进网电压409——410伏,三相平衡,重载以后进线电压低几伏,正常压降,具体看视频。

2、空开客户第一时间就更换了两级接触器,这个已经排除。

问题比较复杂,其他看我回复。

网友H(2020-07-04):
这种问题,我的帖子就有,你可以抽空翻看翻看,你的贴折磨多人跟帖,我的帖子此类问题,跟帖的反而很少,不大受关注。其实这种问题,好多现场时有发生,办法是在现场呆下来,长期观察,或委托现场人员替你观察,其实你已证明变频器是好的了,没你的事了,下一步应该是客户自己的事了。电网不稳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一种情况输入电压较低或偏相,变频器也会报欠压,再有负载较重,变频器也会报欠压,尤其是启动过程中。头疼 头疼 头疼,痛则不通。要想通,就得顺,顺着理也,理也,顺藤摸瓜也。

网友I:
修纺织厂ABB 510 30KW十几台,用75A模块,好好想想与这有没有关系?ABB软件做的好,CPU芯片发热厉害,纺织厂的主板坏过好几块
电容超过85%容量也算正常,如果在现场修,外挂大电容试试,感觉滤波不太好,继电器直接控制滤波电容并非平常的直流母线

网友J:
我上周刚遇见2个这样的问题,我直接拆了底部的电抗器,果然是电抗器氧化的快断了,补好后正常。

楼主(2020-08-19):
引用 网友I:
修纺织厂ABB 510 30KW十几台,用75A模块,好好想想与这有没有关系?ABB软件做的好,CPU芯片发热厉害,纺织厂的主板坏过好几块
电容超过85%容量也算正常,如果在现场修,外挂大电容试试,感觉滤波不太好,继电器直接控制滤波电容并非平常的直流母线

纺织厂的机器我修过一年,环境多数是过热和湿度大,这个机器没换过逆变模块,驱动部分的动态和静态都很平衡,输出电压和电流也很平衡。

外挂大电容,当时在现场三台,其中一台通电待机,把两个变频器正极与正极,负极与负极连着试过机,还是一样问题。

目前还有一台与现场的机器一模一样的机器,这台机器找其他工厂试过半个月,正常运行。深度怀疑和现场的负载有关,没有选择大一个功率级的变频器,现在已经退还客户。记得曾经修过一台纺织厂的台达B系列12千瓦变频器,故障是在给定5Hz以下带不动负载,给定10Hz,实际转速达不到10Hz,无论如何增大扭矩都不行,最后换新的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谢回复,刚好当时试机的其中一台还没有给客户(该机现场和另一个客户报的故障一样),刚才拆下来看了,目测看不出来电抗器有问题,是否漏电或电感变化暂时没测。不过你说的方法借鉴了,因为上周刚接修一台690伏的250KW,煤矿风机使用的,也是报同样故障。客户拍的有视频,现场没有上电,测量整流模块反向有阻值,怀疑反向漏电,遂拆回测试,为了使故障重现,滤波电容用两只270UF电容串联(只有3相380伏),经测试触发板和模块暂时没问题。到时去现场除了带备件外,看来要着重检测输入电感了。

网友K:
原来一个ABB共用直流母线系统的,ABB800老是在重载时报直流电压振荡。后来查出是母线供电可控硅触发板故障。供参考

网友L(2023-05-27):
老师们好!报F0022的故障原因查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师们好!报F0022的故障原因查到了吗?

没有,这个客户后来换了一台国产变频器。只是知道应该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这台机器换过整流模块,在直流母线上并过电容,都没有解决问题。用指针表在线检查过母线电压,也没发现电压波动大。

网友M(2023-08-21):
过程精彩,修好了吗

楼主(2023-10-13):
回复 网友M:
最后换机了。

网友N:
看了半天,故障应该是直流母线电压骤降被系统裁定缺相,你可以直接给X4 的11脚一个固定2.4V电压,先把钱给赚了再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