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小伙伴们,上次通讯控制TM221的PLC以后,尝试了下通过EtherNet/IP来控制变频器。
发现也是没有问题的,下面分享想控制的过程。
首先添加ATV340的EDS文件

添加和组态的过程这里就不赘述了,因为和之前的帖子重复了,过程可以看下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7648

1、添加完成后我们需要在“设备”中组态变频器。

2、组态完成后我们需要在“连接”界面,将默认的连接删除,添加我们需要的连接“Native Drive Control”

3、添加完成后我们可以在“IO映射”中看到添加的输入输出字了。

完成上述操作我们就在codesys中组态好了变频器,接来下需要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最简单的情况我们只需要设置4个参数:
1、在主菜单-通讯-通讯参数-内置以太网配置中设置变频器的IP地址
2、在主菜单-通讯-通讯参数-内置以太网配置中设置变频器的子网掩码
3、在主菜单-完整设置-命令与参考值-参考频率通道1中设为嵌入式以太网
4、在主菜单-完整设置-命令与参考值-控制模式中设为组合通道

设置完成后给编码器重新断电上电。

这样变频器的参数也设置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编程通过Drivecomm流程来启动变频器。
流程如下:

程序里面我们就简单的写下,先读取的是变频器的状态字,然后通过写入控制字和转速的方式来控制变频器,首先写入状态字复位16#0080复位下变频器。

然后通过写入16#0006

可以看到变频器已经进入RDY状态

接下来写入16#0007和转速

可以看到已经写入变频器了

这样就完成了对变频器的控制,可以看到电机已经在正常运行了。

这样看来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A:
学习学习,论坛真是卧虎藏龙

网友B:
前两天打电话问了320的can通讯控制....发现mc_power_atv  和se_atv.mc_power_atv
都不能控制atv320

而是用了那个control_atv的功能块
直接就使能快停自由给上...然后正向反向就可以了..
速度也不用再上升沿触发...写进去之后就即时修改了

这个功能块要比mc那些功能块方便很多啊...
是不是所有的ATV变频器都可以用这个块去控制?

网友B:
这个原生codesys能不能添加somachine里面那些个功能块呢?比如直接也调用这个control_atv的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个块变频器都可以用,其实就是把rdivecomm流程和速度做成了一个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问了下codesys的,就当自定义库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试一下..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C:
厉害,,还有这个系统,不错

网友D:
嗯,楼主可以分享下工程文件吗?

我的树莓派4B,添加设备始终报错。。不知道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稍等,五一过了我去公司传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稍等,五一过了我去公司传上来。
谢谢了,晚上搞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