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再这个的凸轮同步控制中有个离合,怎么个解释,还有个地址,假如用外部编码器做同步凸轮控制,一周360度,这个地址设置个90度,会怎么个运动?

网友A:
离合就相当于通断控制,通过离合器的ON/OFF,可以对从主轴输入/辅助轴输入至输出轴模块侧的指令脉冲进行传输/分开,从而对伺服电机的运行/停
止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