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近期在使用中出现过两个问题,都是组态与与PLC连接不稳定(打开之后个别PLC数据为??,即读不上)
一、6.55与8台smart连接,系统win10,运行组态后随机会出现2到3台数据读不上来的情况,读不上来的plc不是固定的,重启组态软件后又可能换成别的站点了。
   走的是SMART的TCP,每两个PLC接一个交换机,4组PLC在不同的地方,再通过光纤连接到控制窒,操作员站上装组态,连接控制室的交换机。连不上的那个ping三个,两个超100ms,一个丢包。组态王里显示timeout。

二、6.55与四台大施耐德,两台小施耐德,一台西门子共7台连接,前段时间一切正常,最近发现两台小的施耐德也是随机连不上(在不同的电脑上试)。这7台plc分别在四个地方,两台小的施耐德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施耐德走modbus的TCP,西门子走SMART的TCP,两个小的施耐德都分别是通过各自的交换机,再转光纤连接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大型施耐德也为一组,再上光纤。其他的几个plc为另一个,再接光纤,相互连在一起的。

请问哪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没连过那么多.
把组态王的信息发来看看?
或者在连不上的时候,测试一下通讯?看是通讯通路的问题,还是组态王软件问题.

网友B:
不讲组网的硬件连接方案?有可能是硬件通讯端口接触不良亦或者采用的通讯适配器不稳定需要更换了呢?

网友C:
这几个PLC对应的电源地是否有效连在一起呢?

网友D:
楼主软件是破解版的
还是购买的授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在惭愧,破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这些PLC都不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是接触不良的问题,第一个案例,8个站随机读不了,这个可能性不大吧。第二个案例中,用另外两个机子,肯定可以读到。
还有你说的通讯适配器是指?

网友B:
通讯适配器就是,比如PLC本机上扩展了RS232或者RS485通讯板卡,再或者就是串口服务器之类的。

网友E:
破解的就别连接这么多了,适当2 3个plc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会是这个延时造成的吗,1.69这个,超过100ms,还有一个包断线。信息显示超时?组态王里有办法调节?

网友A:
至少你这个网络有问题,ping受影响的话,组态王肯定也联通不了.
建议:
1.检查有问题的网络连接,针对检查,或者用软件测试网络环境.
2.摘除一个有网络问题的设备,再观察通讯情况.隔离有病的,观察是否其它健康.因为一个有病的会引起系统对它进行反复尝试回复,造成延迟正常的.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把连接的基础整好了,才能考虑是不是别的问题.
看你结构是分块的.如果是一块里面有问题,可能是光纤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只能继续查.
另外,楼主不要把问题楼顶修改.在后面补充就行.修改了不知道原来都回答的是针对什么的了.

网友F(2021-11-23):
看这是去年的帖子了,楼主问题咋解决的,问题出在哪?学习一下

楼主(2021-12-31):
回复 网友F:
网络的问题,根据版主的方法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