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5):
两种方式有何不同?应用对象?

网友A:
你见到的不使能时,电机轴能被外力转动吗?

楼主:
我工作中见过拆掉使能信号线,机器工作正常了,否则工作不正常。这样一个案例。

网友B:
你知道使能时候的步进电机工作状态吗?了解以后你才知道拆了使能线机器工作正常的原因……

网友A:
有没有使能,没有定位动作时看电机轴有没有锁定。

网友C:
步进电机可以选择使能信号,即可选“0”,也可选“1”,就看你怎么设置。

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有了拆了使能信号线,反而正常运行了。

网友D:
步进电机上电转轴就会锁住,用手转动不了。接通使能,步进电机转轴就可以用手轻松转动。

网友E:
步进电机那个是叫释放信号,正常情况下一通电电机就被锁住的,如果在调节过程中需要人为的去转动,这时就接通释放信号。跟伺服是相反的。

网友F:
给定使能信号后,相当于电机轴是自由的,可以用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