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10kv线路问题

楼主(2020-04-25):
请问有30公里10kv线路,现在该线路上已经有2000kva负荷,想在末端加一台630KVA变压器,请问各位可不可以加?压降是多少?公式怎么算?

网友A:
供电线路的输送功率和以下参数有关:导线截面积+导线距离+导线材质,高压干线或者支线也不例外,一般高压线路增容需要专业公司操办,不是随便一间工厂的持证电工就可以施工的吧?

网友B:
这个要向供电部门申报增容,获得批准才有可能增加。

楼主:
只是初步想法,具体还要电业部门操作,谢了各位。

网友C:
架空线截面一般需要考虑三个问题,机械强度,安全载流量和电压降,2000kva,30km有些远了,估计电压降条件满足了,另外两个条件基本没问题。你要提供现在的架空线截面,以及负荷率就可以估算了。

网友C:
架空线压降简易线电压计算公式:(P*R+Q*X)/Un,
10kv线路一般<525V可视为合格,即到变压器的线电压应超过997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空线截面一般需要考虑三个问题,机械强度,安全载流量和电压降,2000kva,30km有些远了,估计电压降条件满足了,另外两个条件基本没问题。你要提供现在的架空线截面,以及负荷率就可以估算了。
线径是150平方总负荷1700KW.

网友D:
150的铜芯线吧?
如果是的话压降没有问题(除非前面过来的都是在下限)。
不过加变压器需要供电局去申请增容。
线路电压降计算公式为 △U=(P*L)/(A*S)
其中: P为线路负荷
L为线路长度
A为导体材质系数(铜大概为77,铝大概为46)
S为电缆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