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读设备 求教

楼主(2020-04-26):
这是别人拍的 我没在现场 我想问问 这个是什么牌的plc 蓝白色的那个是什么

网友A:
图片太小,要求重拍

网友B:
同楼上,看不清楚
看你之前问了很多三菱的问题
但这个远看不像三菱的,三菱的模块式PLC,开始的电源部分,通常是红色的模块。

网友C:
不就是一台模块式PLC和四个步进马达驱动器么?蓝白的应该是高档的开关电源适配器。其实自动化设备的电控系统,很多都是采购市面上的成品控制部件组装拼凑而成,简单的说就是搭积木的过程,外行看起来非常高深非常高科技,甚至觉得深不可测,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一般评判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含量,1是应用行业,2是制造工艺和工艺精度,比如半导体行业的要求的精度绝对是非常高的。

网友D:
标识都看不到。

网友E:
蓝白色应该是台达的轨道式电源无疑

网友F:
太远了,看不到牌子

网友G:
排除欧姆龙,三菱?

网友H:
一看电柜里有一大堆继电器就知道是欧系的,咋不直接用继电器控制呢?你说用中继转接控制大电流的设备嘛,图中好像也才4个交流接触器?

网友I:
光洋的plc?蓝色24V电源。。。

网友J:
蓝白的看着像电源。

网友K:
应该近点拍,特写

网友L:
台达AS300系列的PLC,下面短的蓝白是开关电源,长的也应该是电源相关的

网友M:
KOYO的都是比较老的,这个应当是台达的AS/AH组合式PLC;

网友N:
汇川的PLC,蓝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