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6):
PLC程序中就绪信号Y0不置位的问题怎么查找处理呢

网友A:
Y0这个地址是对应特殊模块?什么型号的模块,模块上有没有报错。

网友B:
y0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不动作?

网友C:
不是通电就让它ON的吗?

网友D:
对应的程序发上来,让版主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E:
定位模块的Y0,需要PLC编程输出的,不是模块准备就绪自己ON哦

楼主:
定位模块没有报错,就是程序里面这个Y0就绪信号不置位,不知道是参数设置哪里错了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把整个程序清除格式化下,设置最简单的参数,然后单独写一句LD SM400,OUT Y0试下。

网友F:
1、是否双线圈输出?
2、是否写到步进顺控指令,但是步进顺控指令没有执行?

网友G:
出现这种状况一般就是模块报警了。

楼主:
格式化后,就写一条SM400    out  y0断电后重启Y0可编程就绪信号Y0就准备就绪了,正常了

网友A:
正常后,再逐渐添加其它程序,写入PLC看会不会报错。

网友H:
先查是否双线圈

楼主:
强制可以输出

网友A:
对于特殊模块操作的准备好信号,可以在编程时就按最简单的LD SM400,OUT Y0来操作。如果模块没问题,这样写,通常X0就能接通。

楼主:
PLC中程序参数设为有是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中程序参数设为有是在哪里设置
没看明白这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0号槽就是QD75

网友I:
你的程序中[=  K1X8  K0],三菱Q系列的有X8吗?

网友A:
Q系列输入输出地址是16进制的,有X8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Q系列输入输出地址是16进制的,有X8的。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