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ModbusRTU 能发数据,但是接受不了数据

楼主(2020-04-26):
上面的图片是PLC给串口调试助手发的数据,数据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用调试助手给PLC发数据,PLC收不了数据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谓调试助手发送的是什么.
希望提醒一下坛友,带协议的通讯调试,尽量用协议软件,而不是这种通用的调试助手.
关于modbus的调试软件有:
mdbus,单一主从,知道的范围还不能调试tcp.
modbuspoll和modbusslave.
modscan和modsim.
后面的还支持excel宏.

网友B:
当串口调试助手收到这条Modbus RTU命令时,按照Modbus RTU协议规定,此时串口调试助手应该原样返回,才能完成一次正确通信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B:
1楼版主说的很有道理,除非是自己对某个协议报文格式特别熟悉情况下,那串口调试助手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版,串口给PLC发,是不是不要写程序,只需要监控D32250-D32299?
第一个视频是PLC给串口发的
第2个视频是串口给PLC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版,串口给PLC发,是不是不要写程序,只需要监控D32250-D32299?
第一个视频是PLC给串口发的
第2个视频是串口给PLC发
PLC发出的报文是正确的,对于Modbus的06功能码来说,从站是原样返回的,但是PLC程序是有超时检测的,这个时候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手动返回,有可能PLC已经提示超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版,串口给PLC发,是不是不要写程序,只需要监控D32250-D32299?
第一个视频是PLC给串口发的
第2个视频是串口给PLC发
可以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替代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B:
返回数据确实是在这里的:

网友B:
这个简易主站使用起来比较麻烦,可以考虑使用封装好的功能块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版,用你的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数据出来了,假如用COM口调试助手的话没有任何数值,D32252的值为80
你帮我看下用Modbus Slave返回的数据对不对?

楼主:
还发现一个问题,A641.01为0,A641.02为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版,用你的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数据出来了,假如用COM口调试助手的话没有任何数值,D32252的值为80
你帮我看下用Modbus Slave返回的数据对不对?
Modbus Slave接收和发送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