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6):
用的计数型2回零,很方便,其他方式用得少

楼主:
有没有好的方式???

网友A:
说的定位模块?常用近点狗(默认的也是这个),只是这个要有两个外部信号,一个近点狗,一个零点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定位模块回零方式

网友B:
一直喜欢计数②,有时候机构设计的极限传感器位置孔都是固定孔,然后原点和某个极限又是贴着的,只要螺距够大,为了等一个零点就冲极限去了。。当然这只是我一面之词

网友A:
计数器2只要近点狗信号,不需要零点信号,少一个信号,还少一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