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G系列与三菱FX3U系列通讯异常

楼主(2020-04-26):
通讯失败,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通讯上吗?还是一直显示3.

网友B:
数据校验错误,看看,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是3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检查过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检查过没问题
硬件连接拍个照看看。

网友A:
一直通讯不上,硬件连接,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