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6):
三菱3u 485bd通信一段程序什么意思啊,红色标记的,具体是什么意思,谁有3u 485bd的通信手册啊,发我一份,谢谢null

网友A:
这只是把16进制数传达到后面的寄存器内;

网友B:
从D2000连续的这几个寄存器数值,对应有特定的含义,这要根据你通讯的对方协议要求查看。

楼主:
就是温控仪通讯用的

网友C:
每一行程序上面不是都有注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要结合从站通信协议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行程序上面不是都有注解吗?
好吧,有注释,也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这是通讯协议制定的,用RS指令进行通讯,通讯设置的协议就是要发这些,你看到这个要找通讯对象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