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6):
是这样的,外面注塑厂的7个发热圈单独测量每个发热圈的电流为18A三相平均分配这样,共用零线,为什么测总零线的电只有不到30A???

楼主:
零线的电流不应该是18×7=126吗?

网友A:
按照平均分配的三相负载,7个加热器应该是零线电流18A.检测到30A电流的可能原因:
1,加热器没有平均分配;
2,可能使用了功率调节器件;

网友B:
如果确实做到平均分配 零线电流也就几安或更少 这是对的

网友C:
你想一下为什么电动机三相不需要零线呢?加热管如果三相平衡,零线电流接近零呢!

网友D:
你这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三相交流电。

楼主:
那为什么民用三相四线零线要比火线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民用三相四线零线要比火线大呢?
你在哪里看到三相四线配线零线比相线大的?标准的是零线和相线一样大或者小一个型号,你不要把不合格电工干的活来当做榜样,你应该学习三相电失量和的原理……

网友E:
要是平均分配,零线电流应该是0A,你要好好学习三相交流电基础了,相电流线电流的计算

网友F:
理论上三相电的负载平均分配,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

网友G:
楼主真会骗人.
7个18A,他说是平均分配,搞得我以为是18个7A.

楼主:
回复 网友G:
6个,三相平均分配了,多了一个分不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6个,三相平均分配了,多了一个分不了啊
嗯嗯,三相电流是交叉出现的,不是同时出现,而且有正有负,所以在共同点零线抵消了电流。

网友H:
三相四线制接法不能直接把18*7的 ,里面有相位差,会抵消一部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