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6):
原先第一组电容补偿刚刚好,后面负载少了很大一部分,第一组投入就过补因此换了一个小一点的电容,换过之后投入第一组后无功补偿装置就显示欠流了,然后就自动切换到第二组,第二组是大点的电容,所以又过补了。一直就这样来回切换。钳形表量取样电流,在没有投入时200多毫安,自动投入第一组后取样电流就变成50多毫安,没有达到无功补偿器的投入标准,所以显示欠流了。然后就自动切除投第二组了。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内部应该可以设定补偿电流值,把补偿电流值设定改小即可

网友B:
把最小那组的电容器容量设置到控制器,控制器就会自动计算了,当无功负荷小于电容器容量时,即使功率因数只有0.8,但控制器计算出投入该组电容器后将超过目标功率因数上限,则控制器就不会再投了,这样就可以避免循环振荡投切,其实根本问题还是你单个电容器容量过大。或者整体负荷实在太低,即使不投也没什么大问题。
关于无功补偿,很多人只盯着功率因数,其实更重要的是实际的无功负荷大小,打个比方,一台250kw电机满负荷运行时功率因数虽然已达0.86,但另一台3kw电机轻载运行功率因数只有0.6,那你应该更关注哪个?当然是无功负荷大的那个而不是功率因数低的那个。
所以对于工业企业,离开无功负荷大小,只讲功率因数没有意义,这个误区很多人没有转过湾来。

网友C:
由此看来你电容柜控制器,设置 电容配置 都很正常  控制器在寻找最佳补偿容量 不必担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公司领导检查的时候发现一直来回切换,让我们必须搞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jkw5系列的无功补偿器,好像没有设置电流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之前负载很大的,后来大的负载被切换到另一组上面去了,现在这一组电容就是补偿一些小负载的。

网友B:
改为无功功率控制模式,设置各个电容器的容量,目标功率因数默认0.98可以考虑改为0.96,这样应该就不会无休止的地振荡投切了。

网友C:
电容补偿只针对感性负载   基本上就是电动机类  此时总进线电流多大  取样互感器变比   每路电容  容量 功率因数补偿范围  投切时间    有机会描述一下  如果负载不足十几千瓦就关闭补偿    或将投切时间调至最长   补偿功率因数调整到0.92....0.98之间,,,要用技术,理论,对付领导。

网友D:
现在这个情况只能继续调整电容大小了啊。其他要么你手动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负载就四千瓦左右的电机,具体数据我得去现场才能了解,但是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E:
楼主可以参照7楼的说法
将控制改为无功控制模式。再看看门限值设置在多少。
我们这边一般设置在0.96 ,过补1.0切除。

网友C:
讨论学习为目的,,就四千瓦,,,,非要补偿,,,应该认为是国内要求最高的了,,。可以,,,控制器重新设置一下就用一路  去买一只最小的补偿电容,,,最小的补偿电容可能是 3千乏,,,换上  ,,我一会也做下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