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7):
说明书翻了半天也没能找到相关的参数,没有关于功率匹配的参数,求教大事们怎么匹配同系列B2,750w伺服带100w电机

网友A:
需要开启隐藏参数修改机种码。

网友B:
哪有这样配的; 你以为是变频器;
750W驱动器可以配的电机如下:

网友C: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必须一对一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伺服的都会同一系列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维修伺服的都能匹配的,就是他们不肯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维修伺服的都能匹配的,就是他们不肯教
这个你说的不错!厂家也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种只有厂家知道了,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D:
那就找修伺服的搞定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修变频器的的学过修伺服,现在想学习下,不然迟早都要被淘汰

网友E:
有需要可以找我,教你改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改!求教大事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也会

网友G(2020-06-11):
我用汇川750W驱动拖1OOW电机也是报警,要是同系列能大拖小就太好了。

网友H(2020-09-02):
調隱藏參數,可聯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