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7):
请教各位大佬,我这有个床子改造项目就是给发动机端面涂胶的,涂的这个面是垂直面,发动机进来后前后差六七十道的都有左右也差导致这个发动机进来姿态不是固定死的,因为这个托盘某个部件有余量的原因。现在相机呢是个2D的,想测发动机前后差距又加了个激光测距,不知道这样可靠不可靠。

如果用这个方式去做,机器人和相机测距传感器之间数据传输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A:
如果你能保证激光位移打点的那个面和传感器之间的角度不会变的话倒是可以用来作为参考。角度一旦会有变化的画就至少需要三个点来确认面角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