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回原指令问题

楼主(2020-04-27):
第一次用信捷,用ZRN回原时,每次上电重启时才会回原,我的动作完成是指令不运行求解,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程序中有STOP Y0的标志

网友B:
Y0,其他地方有没有用到

网友C:
检查下是不是参数没配置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回原方式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图片里面两个地方用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的都没错,我用绝对位置去回原点了,感应原点清零就好了

网友D:
单独用个原点回归指令试下,看指令相关参数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独写没问题,信捷的真的用不习惯

网友E:
无论是在主程序中还是在同一子程序中都不可以对同一输出口编写两条还是两条以上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