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7):
硬件条件:M221、M241均带以带口
M221采用modbus TCP客户端模式,M241不用进行参数配置,只需设置对应IP地点就可以了

M221配置表如下:

在M221的ETH1--modbus TCP中设置远程PLC的IP地点注意单元ID要与M241的ID配置相同。
配置完毕后,就可进行软件编程

%S6为1秒一个周期的脉冲信号,我们设置的通讯启动信号。上升沿有效。双击参数块,程序下方会出现配置块

在这里配置对应参数,例如LINK选择通讯口是什么

只要配置不错,下载后就可正常通讯了。

网友A:
241主  221从
221主  241从
这个是somachine120例里面的例程..挺好的
现在都走网口确实比以前方便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技术大牛来的

网友C:
你这个是地址映射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李工这本书很好...这里边的例子我直接复制过去用过...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241主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