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7):
准备直接入手汽车充电宝用于12V移动灯具,估计续航力比3个或者4个18650电池牛叉
主要是用于安装设备内部布线的局部照明

网友A: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一般的容量都不会小于4个18650电池的容量,新电池的话你连续用一天都根本不是事,但是话说回来,维修应急照明干嘛不用头灯啊,一个头灯大概就是10块,你一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大概是100块,这个我可以买10个头灯

网友B:
安装设备内部布线的局部照明买几个地摊灯就OK了使用非常方便,80W只要十几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灯泡你就不要推荐了,充电时间长使用时间较短,亮度也不足,

网友C:
汽车充电宝?是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吗,准备12v灯,试试就知道了

买个有照明/报警/手电的三合一手电不错,充一次电能用3小时,体积比1860大一点,价格10来元,已经被现场截胡好几个。

测光做电柜配线照明没问题,可别衣服上也可挂在合适位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错!
这个比较方便!
电池换个好的能用好几个小时!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充电的,大约1.5h就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