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施耐德ATV312变频器怎样设置面板启动

楼主(2020-04-27):
请问施耐德ATV312HU22N4 2.2kw变频器这样设置面板运行,说明书看了好几遍就是看不懂。

楼主:
频率给定这样设置啊?

网友A:
Cdl 一项后面选LOC(本地);

楼主:
Cdl 一项后面选LOC(本地);
2搂的朋友本地设置了,现在是频率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ATV312首次接触感觉有点小变态
设置到本地后,给定模式和之前ATV31有不少小却别的 FR1需要设置为AIU1.
在RDY时,按ENT键不要旋转按钮,依次显示REF-___AIUI____0.0。此时旋转按钮就是给定频率,注意此时给定是以百分比给定,不是直接给定。

网友C:
施耐德的这个变频器设置很BT,相比台达,
台达VFD系列一模基本上就可以转起来,施耐德这个真心烧脑。。。反正手册来回看了好几遍,搞了很久才搞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这样设置啊
一面板控制
1、CtL --- LAC --- L3【访问等级3】 (按键盘中间2秒确定)
CHCF – SEP(控制和给定)
CdI---LOC (面板)
FrI---AIUI(通道1)
rOt--dFr 电机正转(drs ,电机反正)
2、rEF---AIUI 运行频率 (100对应HSP 设置频率,50/60HZ) 进到该参数里面,再旋转键盘可调频率。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差不多吧,如果是一台新变频器,需要切换到面板控制时,我一般只改Fr1这一个参数。
楼主多试几次就出来了,反正别人家都在简单化,不知道为啥这款非要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