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7):
MR-J2S-A伺服AL--报警,速度控制

网友A:
AL表示报警,后面两个横线表示当前没有报警。

网友B:
AL后面有数字才是报警代码;

网友C:
建议楼主上传当时的报警照片

网友D:
楼主  这种是报警参数没调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种是报警参数没调对
面板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显示各种状态,包括显示报警状态,如果在显示报警状态当前又没有报警,那就这样。

网友A:
三菱伺服驱动技术资料集中有说明的

网友E(2022-05-17):
一运行行显示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