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7):
家里装修时,水电工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没用放地线,台子电脑摸起来麻手,测量有110v电压,现在怎么办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是暗线就麻烦了,只能看看进线总电箱内有没有地线了,有就走一条明线了。

网友B:
商品房那个就确实不应该了,现在的情况只能加装,问题是你知道走向吗?

网友C:
商品房,可以 找钢筋水泥结构自己焊接一个,出来

网友D:
你告诉我:谁家里有地线???

网友E:
正规的供电线路有地线的,不排除坑爹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节省巨额成本,把整个楼盘的供电线路玩缩水不放地线。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有的哦
我们这边的户内插座都是有地线的!

网友G:
电脑电源单独加一台隔离变压器。

网友H:
楼主可以试一下把电脑的插座线对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没有地线  只能自己拉咯

网友J:
如果有火零颠倒就跳闸的装置就装一个然后在插座处零地短接

网友K:
要是家里有集中供暖的,可以把地线接到暖气片上,我家的房子买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L:
老房子都没有地线的。需要的话只有自己想办法接地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要是家里有集中供暖的,可以把地线接到暖气片上,我家的房子买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这样做有危险!!!!!!!

曾经发生过人体接触暖气片触电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供暖的暖气片被用作接地线。类似的还发生过供水施工人员在维修施工时发生触电事故,原因就是有人把水管用作接地线。

网友N:
看看楼房边角有没有地线,距离不远自己拉根啦

网友O:
说实话,家里的灯啊,开关啊啥的,都没地线

网友P:
10楼所述不宜模仿;
11楼情况,禁止使用!

网友Q:
农村房子很少有地线的,你这个电脑麻手很可能是静电引起的,如果新建房子可以在做基础的时候镀锌角钢埋地线,再用镀锌扁铁引到零位箱里做接地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要是家里有集中供暖的,可以把地线接到暖气片上,我家的房子买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这样做有危险!!!!!!!

曾经发生过人体接触暖气片触电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供暖的暖气片被用作接地线。类似的还发生过供水施工人员在维修施工时发生触电事故,原因就是有人把水管用作接地线。

关键在前端没有安装漏保